有什么办法和量具可以测出牙的尺寸?

楼主(2012-12-23):
有什么办法和量具可以测出内孔牙的具体尺寸?我现在在加工一内孔螺纹,要求螺纹牙底径的尺寸在0.005至0.01的公差范围内,就是内螺纹的最大内径。请问可以用什么办法和量具可以测出来,塞规肯定是不可以的。螺纹孔长在50MM以上

网友:
塞规是通过测螺纹中径来确定合格与否的,你要测牙底直径,通用的肯定不行,这么小的公差,建议自己设计一个专用螺纹塞规,除了标准品要求之外,加上全牙牙底测量公差,找专业制作厂家来做,价格肯定要贵不少。

网友:
找厂家定做是绝对贵的,建议自制螺纹规,很简单。利用螺纹千分尺加工两个符合中径公差的螺纹(调质钢),然后上磨床磨外径。不知可行吗?

网友:
标准公差等级:极限与配合在基本尺寸至500mm内规定了IT01,IT0,IT1,---,IT18共20个标准公差等级。可以查表。 万能量具(或称通用量具)。一般指由量具

网友:
我们一般设计专用螺纹塞规,将螺纹牙型角变小,躲开螺纹中径,有通和止。不过此产品公差太小,有一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