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在sldworks或者ug 上怎么画或者有什么插件

楼主(2012-12-23):
  求教各位大侠   蜗轮蜗杆在sldworks或者ug 上怎么画或者有什么插件,求下载之。。万分感谢。。。

网友:
geartrax   SOLIDWORKS上齿轮插件

网友A:
见附件照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照片

照片补上

网友(2013-04-27):
引用 网友A:
照片补上

这是solidworks的插件吗,能把插件上传分享下不

网友:
geartrax的版本要跟SOLIDWORKS的版本一致
百度一下,网上很多

网友(2020-01-21):
这个生成的模型有干涉呀,不知道是不是我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2020-07-10):
迈迪设计库,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