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积式泵(转子泵)进口管路震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3):
详细说明:
    1.泵的流量为 450 m3/h,进出口径:DN400,进出口方式:平进平出。
    2.泵进、出口的阀门全开,泵正常运转时,流量为 450 m3/h,出口表压为 0.1MPa。
    3.泵进口的油液面高于泵的进口。
   在此时运转时,泵的进口管路震动的很厉害。
   当关进口阀门,关至大约2/3时,进口管路就不震动了。但是此时泵的流量大约为
380m3/h,出口压力还在 0.1MPa左右。
   本人实在是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进液管内某个流速产生的激波共振了吧,试着改变下进液管的长度。

网友B:
难道是流速过大,产生漩涡,吸收了空气进入了管内,楼主可以把进口处管道往液体里放深点试试或者吸液口加节小点的管试试,各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进口不能比出口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进液管内某个流速产生的激波共振了吧,试着改变下进液管的长度。

我在关进口阀门的时候,是逐渐关的。在关闭到大约2/3以前的时候震动没有变化。当到2/3的时候突然一下就不振了。
如果是流速原因的话在2/3以前流速就有变化了。不可能到2/3的时候突然一下流速才改变的呀。

当阀门关闭到到2/3的时候,流量就开始降低了。所以我老是怀疑是不是流量的问题。
在某个特定的流量与流速下。管路产生共振。

450 m3/h的流量。DN400的口径,这时的孔口流速是1m。应该不会产生湍流的。根据介质的粘度,算出的雷诺数也不高,摩擦阻力以及延程损失都不大,出口压力才0.1MPa多一点,不到0.2MPa的。
再说了。现在震动是进口又不是出口。真是搞不懂了。疑难杂症啊。。。

网友(点评):
进口不是应该比出口大吗?小了,会产生真空进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流速过大,产生漩涡,吸收了空气进入了管内,楼主可以把进口处管道往液体里放深点试试或者吸液口加节 ...

泵进口油池的油液面要高出泵进口好多。大约4~5m 呢。不可能是进口有气。而且进口的管路都严格排查了,不存在漏气的现象。
进口漏气使泵产生震动,这个原因是很常见。但是对于这个泵不存在这个问题。

泵进口油池的油液面要比泵进口高,这就表示泵进口带正压。如果管路漏气的话,在停泵的时候管路会漏油的。这个很好检查的。

网友:
可以的话加大入口管径试试。

网友:
前天就看到大侠这个帖子了,这两天一直琢磨。我想大方向是油液的流动频率恰好与管路的固有频率一致,产生共振。至于为什么关闭进口阀门至2/3处时可以改变油液的频率这一点,俺没想明白。大侠确定进口阀从1关到2/3的过程中,流速和流量都改变了呢?会不会是从接近2/3的位置,这个阀门才开始限制流量呢?

网友:
你装了过滤器没 这也会影响的

网友:
入口阀会不会有问题?个人建议可以检查一下& u2 h' S+ n# a

网友(2013-12-14):
我也遇到过,减小进口管径就好了,黏度是十万帕斯卡,我们是生产这种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