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电子图版2013中的线条无法全部选中

楼主(2012-12-23):
在CAXA电子图版2013中的绘图,保存后再打开时就无法全部选中所有的线条了,而且有些线条单个的选取也选择不到。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该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你的选取设置对不对

网友:
点拾取过滤设置,把里边全选,试试

网友(2013-01-23):
从左上向右下,跟从右下向左上效果不一样的。
Lz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