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如何调用在线程序

楼主(2012-12-23):
由于程序太大,存储器太小,所以想到,是不是可以用调子程序的方法,吧在线程序调出来,这样就方便加工了

网友:
呵呵!没试过,分步来加工不行吗?

网友:
用M198调用

网友(点评):
M98跟M198什么区别。求教!我一般都用M98、没用过M198.

网友(点评):
输错了吧

网友:
在法那克oi系统上试过,调用不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的,前几年也碰到类似问题,无法解决,请教FANUC公司的人,也回复不可以的,不过可以DNC加工CF卡里的程序,此功能需要加钱开通。

网友(2013-01-25):
M198!!用过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