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钻床蜗杆断了,请教

楼主(2012-12-23):
  我们厂一台钻床蜗杆断了,向厂家买了一根。货到后发现尺寸不对(蜗杆的位置偏差太大)。断的这跟尺寸是   直径23.8  齿宽4.5  牙高(单边)3  牙顶宽1.4  干机加工9年多了 第一次接触蜗杆 涡轮。不知道模数是多少,哪位大侠能帮我把模数算出来,或有计算公式也可 。

网友:
您的表述太不清楚,齿宽是不是在说齿距啊,齿距大约4.5mm那么模数为1.5.若牙高大约3mm则模数为1.5.若牙顶宽是大约1.4则模数为2.可能您测量有误,一家之言,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点评):
谢谢 我查的课本模数是1.5 按压顶宽算模数是2 只是确定不了。我这有两台80车床,挂轮挂不出来。明天拿去我师父那里用6140试试。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