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们请进,指教指教怎么做

楼主(2012-12-23):
   我今年24岁,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前段时间自行车后花鼓坏了,我在淘宝看中了chris king的花鼓,结构很精密(相对自行车花鼓来说),价钱也很贵,要3000左右。我研究了一番,想自己能不能做一个,毕竟3000块也接近一个月工资了。
  既然做,就先做最难的,最难的能做,其他的就简单了。我先做螺旋花键,这个是内外一套配合起来的。厂里没有做这种的机床,分度头也没有挂轮。我就想用数车车,于是又研究了很久,由于理论基础很弱,在网上查怎么算螺纹升角,算好后就开干。这个花键的作用是把螺旋运动转为直线运动,导程越大越好,骑车的时候基本就是脚一踩,花鼓就转。
  我准备做外径26,导程120的花键(其实就是多头螺纹了),转速30转。材料就先拿没调质的45钢试。分37个头,30度的刀尖,刀刃倾斜45度。由于导程太大,走到速度达到了2000mm以上,刀子是一上去就崩。刀是拿合金刀片焊上去的,yg8,ys8,yt14都试过,都崩了。最后降速,可怎么降都太快,最后无奈,导程改为80,转速6,走刀速度是400多,勉强可以走。可车出来的牙太尖了,原因是分头太多。今天又改为26头,车出来貌似又太宽了。还有,刀子走了多半,角上就崩了一点,头疼啊。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傅:
  第一个问题,外径26,槽宽1.6(30度的梯形槽),应该分多少头?最好是把公式写着,我记下来,下次碰到自己也能算了。
  第二个问题,螺旋升角我算下来是45.6度,不知道对否?
  第三个问题,刀子拿什么牌号好做,走刀速度要能快,强度要高,最终这个零件是用不锈钢做。
希望老师傅们不吝赐教,随意说,我懂的还太少,还得大家指教。

网友:
做DT的结构吧,比较简单,也很耐用,king的有点复杂,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得经常保养才行
搞不定的话换个shimano XT的花鼓吧,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点评):
久欲的还行,不过这两年做工不如以前了,自行车高端的零件都很暴利

网友:
实话实说,我不会

网友:
是国外相对新的东西(我也不懂这玩意,是棘轮功能?)这里会有老师傅?

网友(点评):
对,就是棘轮功能(貌似说离合器功能好点),脚踩时花键让两个棘轮啮合,带动花鼓前进,滑行时花键相当于反转,把两个棘轮分离,就和千分尺测力的东西的差不多。

网友:
1.该分多少头可以用圆周长除以槽宽加齿顶(要径向尺寸,不能是切向的),然后取整可以得到近似值。
2.螺旋角计算你用什么螺距?
3.因为线速度实在太低,是否可以考虑用白钢刀磨制

网友(点评):
螺旋角算出来得磨刀啊,刀子得和螺旋角垂直。比如45度,刀子就得倾斜45,不然刀子一下就崩了。螺距是导程除以头数得出的。走刀速度很快,400mm/min,白钢刀能承受吗?吃刀很少,单边0.1。据说有进口白钢刀,可以一试

网友(点评):
正是因为走刀速度快而线速度低才建议选用抗冲击的白钢刀

网友(点评):
如此低速硬质合金刀会被挤碎

网友(点评):
我在淘宝看了下,HRC65-68的进口白钢刀如何?今天用的是普通白钢刀,车了多半,角崩了一点,这个必须得一刀下。

网友(点评):
内螺纹不是更难做?

网友(点评):
外螺纹都没搞定,也试过,崩了几次,就试外的了。外螺纹,做好大概得4小时

网友(点评):
我计算的螺旋角是44.42度,用80 的螺距,你是不是计算反了

网友(点评):
不过因为接近45度所以差别很小,容易错,计算方法是螺距除以周长,开TAN

网友:
滚齿咋样

网友(点评):
大哥,我就做一个,谁给滚呐?

网友:
不会  求指导

网友:
看照片就像一个小模数齿轮,只要有滚齿机的地方就能加工,我们这边就30元左右搞定!

网友A:
搞定了吗?发图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发图上来大家看看

用白钢刀做的,29个头,导程80,每次进刀0.2。做这一个花了4个小时。

网友A:
很不错,内齿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内齿做了吗?

内齿还没试,这不是厂里的活,自己偷偷做的,得找领导不在的时候,有风险啊

网友:
这玩艺也能车出来,高手

网友:
楼主牛  敢想敢做佩服呀,第一次见在车床上干齿轮。学习了。。。

网友(点评):
哈哈,想做就要做啊,光想不做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