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与表面粗糙度,请教

楼主(2012-12-23):
最近,我办公室展开了一场讨论,有人认为尺寸公差与表面粗糙度无关系,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尺寸公差的等级能限制表面粗糙度的大小,到底是怎样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法给一个绝对的结论。

楼主:
例如,我认为Φ30g6的表面粗糙度应小于1.6,不能标3.2,6.3等粗糙度。

网友:
用途不同吧。要是你想要Φ30g6 1.6到6.3之间的粗糙度咋整? 或是说太低的粗糙度没有这个必要呢?

网友:
看你的用途了,粗糙度要求高了价格就上去了,Φ30g6的尺寸用床子干出来粗糙度不会低的。需求和价格要对应,满足需求,最便宜才是好的设计

网友:
http://dingxiaowei866.blog.163.com/blog/static/50391469201004103314874/
楼主看看这个

网友(点评):
能告诉我,这是那本书吗?谢谢

网友(点评):
公差与配合手册,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换个方向问,加工Φ30g6尺寸时,要保证尺寸公差为g6,也要求表面粗糙度为12.5,这样的工件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可以车出来,但是测量要用平测端或者大球面

网友A:
我感觉精度越高,相对要加工的粗糙度也越高
精度很高,假设需要0.001mm,如果粗糙度是6.3,本身粗糙度的浮动值都超过公差了,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
是有很大关系的,一般形位公差要求越高,表面粗糙度相应提高,具体关第可以查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网友:
那本书好像是翻译日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精度越高,相对要加工的粗糙度也越高
精度很高,假设需要0.001mm,如果粗糙度是6.3,本身粗糙度的浮 ...

找一些资料,在些分享一下

网友(2013-03-20):
这机械手册应该有的

网友:
不错的资料  下载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