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数控车床,Faunc系统,高人指点

楼主(2012-12-23):
大连数控车床,Faunc系统,1)面板上没有工作方式选择旋钮,找不到回零方式键,怎样回零呀?知道的指导一下;2)M8在手动按键有效,但自动运行无效。手动方式启动主轴无效,自动运行时在M3前需加M8,否则主轴不转;3)换刀时刀具移动超行程。估计是参数被调乱了。

请我看看的,我对国产的系统较熟悉。对Faunc,请坛中高人指点!

网友:
1.床子是不是都装的绝对编码器,不需要回零?
2.这个只能看机床说明书了,具体每个M指令怎么使用
3.必须找厂家过来调整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说明书被工人带走了!

网友:
换刀时刀具移动超行程 估计是人为的修改了。

是不是你们厂虐待工人啊、机床都被弄成这样了。

网友:
试试G28 X0  Z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