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毫米螺距梯形牙内螺纹普车多长时间加工一个

楼主(2012-12-23):
8毫米螺距梯形牙内螺纹,外圆150内孔102长210,在普车上大概多长时间车好一个。

网友:
什么材质的?

楼主:
20分钟?说故事吧

网友:
视精度要求和机床状况而定。

网友A:
15到20分钟一个。

网友:
15到20分钟一个,怎么加工啊?高手啊。8毫米的螺距,长210啊!多大少的吃刀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到20分钟一个。

你在普车上车过?20分钟一个?你吃多大刀啊?

网友:
这和精度有很大关系
以前在普车加工m65*6 -200长内螺纹,7分钟一件,没要求能拧上就行
现在要求通止规的得大半个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普车上车过?20分钟一个?你吃多大刀啊?

刀磨好了,吃0.5的刀,最后几刀吃刀量小点,可能会有让刀,最后空走几刀。具体还得看现场经验。我以前加工的是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磨好了,吃0.5的刀,最后几刀吃刀量小点,可能会有让刀,最后空走几刀。具体还得看现场经验。我以前加工 ...

啥刀?白刚刀?转速多少?还是开始用合金刀?转速多少?分层?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刀?白刚刀?转速多少?还是开始用合金刀?转速多少?分层?左右?

我用的是白钢刀,转速100转左右,每次进刀左右赶0.05,精度高可以先粗车,在精车。以前我加工时用三针量中径公差0.05以内,再用通规和止规检验。

楼主:
没说你的加工方法。分层左右切削?直进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是分层左右20分钟我有点疑惑。要知道长度2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白钢刀,转速100转左右,每次进刀左右赶0.05,精度高可以先粗车,在精车。以前我加工时用三针量中 ...

没说你的加工方法。分层左右切削?直进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是分层左右20分钟我有点疑惑。要知道长度21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径、中径、小径要求公差是多少,光洁度要求,应该可以的,不锈钢都没事,45更没事,我挑80双线螺母一天都要做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