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缸可以实现两个行程吗?

楼主(2012-12-23):
就是一个气缸  先跑17MM  再跑50MM  然后复位   接着重复17mm   50mm  复位     这个过程  ,怎么实现啊 ,越简单越好 谢谢各位了   误差在±1mm左右吧

网友A:
气缸活塞杆部分做两个机械限位。总行程67,在17处限一次,67处再限一次。

网友:
用CAMOZZI的符合ISO 1552或ISO 6432标准气缸,加装CAMOZZI的RL 系列杆锁紧装置,配合光电检测开关。当需要停止时,光电开关触发锁紧装置的电磁阀,将气缸活塞杆锁紧,从而实现气缸的中间位置的定位停止。杆锁紧装置通常用于气缸需要紧急停止或供气突然被切断时,要求固定负载的情况。每个气动元件厂家都有类似的产品,只有CAMOZZI把杆锁紧装置做成标准通用品。

网友B:
只能用汽缸吗?用机械结构方便多了

网友:
在气缸上加位置传感器,这个是气缸的标准件。
在17mm处停下后的系统刚性可能不足,需要附加停止保持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活塞杆部分做两个机械限位。总行程67,在17处限一次,67处再限一次。

在17处限住了,还能继续再跑?怎么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汽缸吗?用机械结构方便多了

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吗?谢谢

用凸轮

网友:
用双行程气缸

网友:
用两个气缸串联

网友(点评):
同意用两个气缸串联,就是17与67的的气缸都是非标行程,要选多点行程,增加机械限位就行了.

网友:
多行程气缸啊,SMC和FESTO都有的,交货周期长点。

网友:
两个气缸,或者双行程气缸

网友:
用两个气缸串联绝对比用一个长气缸改装来得简单便宜!

网友:
现在SMC气缸中已经有多行程的气缸了,可以参见一下SMC的资料。

网友:
用双行程气缸呀.那个方便.要不行就串两个气缸.

网友:
可以选用多位置气缸,这个气缸是专门为实现你那个动作设计的

网友:
加两个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