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升温速度~~~请教

楼主(2012-12-23):
请教一下,热处理加热过程中,加热速度对热处理有何影响?对内部组织有何影响?

网友A:
不同材质、不同厚度都有其升温和保温时间,
具体还是要查看材料热处理工艺;
不是单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网友:
lz要的这曲线估计是N多公司多少年的结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材质、不同厚度都有其升温和保温时间,
具体还是要查看材料热处理工艺;
不是单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

恳请大师推荐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我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