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卡钳式刹车分泵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2-12-23):
卡钳有的位于刹车盘的前部,有的位于后部,可不可以放在上部?不知道哪位TX对此有过研究。这是正常的安装位置

如果这样放呢?

网友:
这个只跟车轮支架上的固定位置 空间有关。

网友(2013-01-31):
这个是跟排气孔有关,卡钳装配后,排气孔在最高位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