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机械传动轴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请问传动轴两个轴头都是用轴承的,如何保证两够轴头的跳动?

轴头是焊接上去的,然后焊后加工的,还是会出现不同心的问题,轴承用的是UC207轴承座。

请问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吗?

楼主:
公司有保密协议,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犯错了。。。。

网友(点评):
这东西很普通,还用保密,呵呵

网友A:
好像是青贮收获机吧,精加工用双顶尖。还有你的套入管中轴头有点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青贮收获机吧,精加工用双顶尖。还有你的套入管中轴头有点短。

请问两头用什么样的轴承可以改善这个轴的震动问题吗?

楼主:
@害怕伏枥  老师能来给指导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两头用什么样的轴承可以改善这个轴的震动问题吗?

这东西加工时无法以钢管为基准钻中心孔,钢管焊接时变形超差,,轴头在钢管里的定位长度短了。有个折中的方法,搞两个工装,以焊接完的钢管距两头各1/4的地方,卡上工装,以工装外圆为准划线打中心孔,再加工。定位长度,我一般是大于直径。已经跳动,换轴承是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加工时无法以钢管为基准钻中心孔,钢管焊接时变形超差,,轴头在钢管里的定位长度短了。有个折中的 ...

嗯,我们是一端顶住,一端夹住的,因为我们的轴比较长,长了以后两头顶的效果不大,因为长了以后跳动就不明显了。

不过您的回答还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的。

网友B:
设计和使用的轴承没有问题,出现楼主所说情况应该是制作工艺的事,没有一个好的焊接夹具。

网友C:
我干过这样的件,有的比你的还长,
一夹一顶加工,一定要夹轴头。先车一头,然后夹车好的那头干另一头,5丝没问题。我干的时候都能干到1丝左右。当然也要看你的机床,你这个件跟汽车上的传动轴一个样,不过轴头焊接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干过这样的件,有的比你的还长,
一夹一顶加工,一定要夹轴头。先车一头,然后夹车好的那头干另一头,5丝 ...

我们这里只能保证到10丝左右。看来你厉害多了!

网友(点评):
你们用的什么机床?我用的是日本货哦。再一个,你们可以在轴中间加个辅助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干过这样的件,有的比你的还长,
一夹一顶加工,一定要夹轴头。先车一头,然后夹车好的那头干另一头,5丝 ...

我们的国产货,公司刚刚起步,没有钱买好的设备。

中间加什么样的辅助装置?

网友(点评):
支承装置,这个很有用,我们那是用的气动的夹持装置,上面有辊轮(轮子与管子接触,随着工件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和使用的轴承没有问题,出现楼主所说情况应该是制作工艺的事,没有一个好的焊接夹具。

嗯,谢谢老师指点,我再去研究研究。

网友D:
楼主的东西是秸秆还田机吧,刀轴?加工工艺:刀轴管车端面---两顶尖装夹车管外园---车内孔,与左右轴头配合好---压入左右轴头---焊接《铆焊》---中心架支撑---轴头钻中心孔----两顶尖装夹精车左右轴头----做动平衡《精度2克》,虽然轴承用的是UC207轴承座,属于可调心轴承,但是应该保证刀轴同心,刀轴受冲击大,转速高,一定要做好动平衡,否则你的机器就要跳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东西是秸秆还田机吧,刀轴?加工工艺:刀轴管车端面---两顶尖装夹车管外园---车内孔,与左右轴头配合 ...

动平衡肯定做的,我们的标准没有2克那么精准,我们是按照刀轴的重量来定的,一般都超过30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