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缠屑问题严重

楼主(2012-12-24):
问题:
缠屑严重,出来的基本是2~3mm宽细长屑缠在钻头上,无法正常工作,钻头磨损严重。
钻头直径:29.5; 4倍径;
使用刀片:对应刀片;
加工深度:120mm;
设备:立式钻床,最高转速可达2500转,内冷却液,冷却压力在1.7par;
工件材质:Q235B (16MN- -16锰)
硬度=150HB
自动机床:水冷却
加工参数方面,已经从高转速,低进给。或者中低转速,高进给,都测试过,没有改善,还有什么方法?
不胜感谢!!请各位赐教!!

网友A:
1.先钻底孔再扩孔;
2.选有断屑槽的刀片,锰钢料比较粘,不能用切普通钢件的刀片;
3.分段进给;
4.使用刀片供应商推荐的切削参数

网友:
低碳钢塑性好,强度低。
降低转速,增大走刀量,效率一样。

网友:
低钻速,大吃刀量,然后分段进给,尝试深孔钻削的方式,往复进给循环。

网友:
低碳钢确实容易发生这种现象,可考虑采用较好刃型的钻头,如某些型号的U钻

网友:
反复循环进给,选好钻头,再用气枪在钻孔时对废屑处理.

网友:
钻头磨俩尖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三尖还是两?

网友:
问个题外话,16Mn不是Q345么?

网友:
断续进给   转数不宜过高,进给量适当加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钻底孔再扩孔;
2.选有断屑槽的刀片,锰钢料比较粘,不能用切普通钢件的刀片;
3.分段进给;

很专业,很全面

网友:
你钻2mm就抬下刀,然后继续钻

网友(点评):
有时候手工钻东西会用这种方法但如果是加工中心那?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更方便啊

网友:
確實照刀商切削速度設定進給量,斷續切削量以削量不纏刀桿條件下退至加工點上方,再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