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几视角?工程图上可以这么标记吗?

楼主(2012-12-24):
请问这是第几视角?
工程图上可以这么标记吗?
查手册好像没有视角标记的标准啊。

网友A:
从图上是第一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是第一视角。

请问大虾这个标记有标准吗?在工程图上标记这样的标号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虾这个标记有标准吗?在工程图上标记这样的标号是否可行?

这个是某公司的标题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某公司的标题栏,

就是不知道这有没有标准,我图上标记的这样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一般国内的标准是第一视角,很多公司用第三视角的话会这个标记一下,大都是合资或者外资企业,要标的话也是在标题栏里面体现

网友B:
这是第一视角,第三视角反过来。机械制图里开始就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第一视角,第三视角反过来。机械制图里开始就说啦。

我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该用哪个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找不到标准
用这个是否错了?

网友(点评):
一样呀,你从左往右投影,看过去的话是不是一个视角方向?,图不一样道理一样。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上第一视角是右边的,左边这种表示跟第三视角差不多但长短线应该对换。

网友(点评):
两个是一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该用哪个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找不到标准
用这个是否错了?

到第8楼才明白,你想问的是左右相反是否也可以。
这个,看了之后知道是第一视角,能表明意思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第8楼才明白,你想问的是左右相反是否也可以。
这个,看了之后知道是第一视角,能表明意思就可以了吧。 ...

理论应该是。之前加工出错了,说我这是第三视角,老板来找我来了。郁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应该是。之前加工出错了,说我这是第三视角,老板来找我来了。郁闷

既然这样,那就应该得到如下的总结。

1。主楼的图片,理论上说可以理解为第一视角。

2. 但是你们加工的人员比较较真,这种图他看着和平时不一样,容易误认为第三视角。

3. 所以为了给你们工人加工看,还是按照书上来画,出错的概率会更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样,那就应该得到如下的总结。

1。主楼的图片,理论上说可以理解为第一视角。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好象讨论过类似视角问题

其实2种都是第一视角,不过最好是按照国标来取.

没找到标准呢。麻烦大虾给小弟来个指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某公司的标题栏,

大哥,你这个是第一视角,但是,楼主的却是第三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这个是第一视角,但是,楼主的却是第三视角。。。。。。

哎哎 ,无语;额呢

网友F:
    前苏联及前东盟、法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制图标准(GB)都是采用第一视角画法。简单地说就是左视图放在主视图的右面,右视图放在主视图的左面,俯视国放在主视图的下面,仰视图放在主视图的上面。
    美、英、日本则采用的采用第三视角画法。简单地说就是左视图放在主视图的左面,右视图放在主视图的右面,俯视国放在主视图的上面,仰视图放在主视图的下面。
    因为图纸作为技术交流的主体在国际技术流通中运用广泛,而又存在两种投影方法,为了防止看图误解,所以在标题栏增加了一个投影法标记,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两个同心圆和一个梯形的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苏联及前东盟、法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制图标准(GB)都是采用第一视角画法。简单地说就是左视图放在主 ...

谢谢大虾。主要是同心圆 与梯形图左右位置不确定

网友:
大哥,第一视角

网友G:
这是第三视图,美式试图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第三视图,美式试图标记

麻烦吧标准贴出来

网友G:
发个邮箱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个邮箱给我

4588529@qq.com

网友H:
补充18楼:可以这样理解,是人、物体、投影面的位置不一样,在第一视角是观察人、物体、投影面。好比是人在屋子里观察物体,四面墙及屋顶和地面是投影面。第三视角好比是人在屋子外观察物体,相互位置是观察人、投影面、物体。

网友:
可以这么标注,第一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虾这个标记有标准吗?在工程图上标记这样的标号是否可行?

完全可以,这是第一角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补充18楼:可以这样理解,是人、物体、投影面的位置不一样,在第一视角是观察人、物体、投影面。好比是人在 ...

谢谢啦

网友(2013-02-04):
我想说,国内出图,不用第1视角?我们公司默认就是第1视角

网友:
有待商榷

网友:
其实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搞混过好多人。。Proe还得自己去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虾这个标记有标准吗?在工程图上标记这样的标号是否可行?

这个是国家标准里说明的

网友:
左右相反

网友I:
第一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视角,

网友(2020-08-18):
33楼标准里的识别符号很明确,你给他改了个符号,虽让从图形上也能理解,但不是识别符号,等于啥也没标,但也不能理解为第三视角。批评你是对的。你是在胡乱标记。但工人看成第三视角,也有责任。视角不同,好多的图形根本就对应不起来,他们难道就没有发现?

网友:
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

参考链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b24f6c826c3d7d86bfe5da07.html
这么基础的东西,原来居然有这么多人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