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动方式电机功率多少才能满足

楼主(2012-12-24):
如图所示:货物重3T,要求在旋转台上转速:15r/min。准备选速比20的RV减速机,我原先的选1.5KW的电机选小了,现在准备换成2.2KW K系列减速机不知可不可以望各位看官指教一二。

网友A:
在社区里搜 转台  ,能找到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社区里搜 转台  ,能找到你想要的

谢谢!

网友:
旋转舞台啊,我看下电机需要3.0的 K系列减速机可以带动需要用KAF,或者是KF的,大概需要扭矩要1600牛米左右

网友(点评):
3KW,现在我们用SEW S47系列 的都可以拉动2.5T啊,大侠!(同样的传动方式)

网友(点评):
是用SEW S47系列0.75KW都可以拉动2.5吨啊 大侠!同样的传动方式!

网友A:
大概算了一下,不计摩擦阻力矩,启动时间按1s,大概为2.9kw,还应再除以机械效率,加上克服摩擦阻力矩所需的功率,再乘以安全系数,所选功率应该在3kw左右。

网友B:
你回转支承选多大的,大齿轮,小齿轮的齿数多少,总传动比知道了,才能知道需要多大的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回转支承选多大的,大齿轮,小齿轮的齿数多少,总传动比知道了,才能知道需要多大的功率吧。

你好!小齿轮是25齿,回转支撑是116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算了一下,不计摩擦阻力矩,启动时间按1s,大概为2.9kw,还应再除以机械效率,加上克服摩擦阻力矩所需的 ...

如果启动时间按3秒来算呢?还有如果用变频器控制在低频如(15Hz)可以带动转台么,变频器不是恒转矩的那种,1.5KW可以么。

网友:
这个启动时间不是随便延长的,涉及到变频调速,但是变频之后电机的输出转矩需要校核一下,是否能克服摩擦阻力矩和惯性阻力矩。具体的计算公式,我不了解,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