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环面蜗杆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根据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083中的画法画好了主体和草图,但是最后一步进扫描切除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

求解。

网友:
本人试过几次,不行,,,,

网友A:
见附件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照片

谢谢大侠!
但是不是我要的那种,请仔细看教程帖

网友(2013-02-07):
学习了,那种那画法我画来 还是普通的蜗杆啊

网友:
这种扫描在2004的版本里可以实现。以后的版本无法实现。

网友(2020-01-21):
这种画法是不是在轴向上是等螺距的呀?

网友(2022-06-06):
穿透点最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