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封合方式?

楼主(2012-12-24):
客人上传一PE塑料薄膜热封装置图片,不知是什么封合方式,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温控器之类的,是滚动还是?信息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温控器之类的,是滚动还是?信息太少。

是上下合拢工作的。不知是不是用发热管?看图片里面好像没有发热管。除了用发热管,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B:
楼主太保守了,那么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保守了,那么小气

这是客人传给我的。我也想弄多点图片。。没办法。

网友(点评):
那让你客人多弄点啊

网友C:
发热丝方式,瞬间加热封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丝方式,瞬间加热封口。

谢谢楼主!不是恒温吗?还是只在工作时发热丝瞬间加热?

网友(点评):
就是最简易的那种,很多胶带装完物料后(如茶叶、一些小食)封口。 通常200-300元/台。发热时间在0.5秒左右。

网友:
就是最简易的那种,很多胶带装完物料后(如茶叶、一些小食)封口。通常200-300元/台。发热时间在0.5秒左右。

网友(点评):
嗯,版主,我想知道封你所说的,用恒温的封好使不

网友:
正常情况下可以。要根据实际应用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