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粗加工后表面有小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4):
我们的球铁粗加工后,表面发现有细小的孔,用尖东西轻轻敲击,发现里面呈粉末状.
而且这种情况很严重,请各位朋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谢谢大家!

网友A:
能不能上一张图看看啊

网友:
铸造缺陷??

网友:
加工余量小了,砂铸球铁表皮下3mm以内有针孔,,,,,,,,,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但也可能是铸造缺陷。

网友:
沙眼,气泡啥的缺陷?

网友:
呈粉末状的缺陷,可能是夹渣吧?

网友:
有可能是石墨漂浮?

网友(点评):
要是有石墨漂浮,那问题可就严重了,冶炼石墨化严重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上一张图看看啊

我这网速太差了,上传了二个小时都传不上啊,传的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是沙眼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一直碰到。应该是铸件的问题。

网友(2014-04-24):
象石墨漂泘。球铁碳当量高,浇注温度高,断面厚大所形成。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不太清楚,麻烦各位帮助看下我的这件产品是什么原因?谢谢!材质为QT700.

网友(2014-08-01):
应该是小的缩孔,解决起来比较麻烦,要知道产品图,模具图,材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