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换刀刀臂旋转

楼主(2012-12-24):
我加工中心换刀刀臂旋转,有时到一半 ,有时打到主轴有时换过来刀不回去,有时刀臂旋转的很慢。。。。继电器我也调换了一下不管用,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
收售新旧刀具  电话13043183177

网友A:
不知报警代码是什么,可以把换到装置拆开看看是否该清理了,里面的轴承是否磨损,弹簧是否老化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摸索中。

网友:
换刀的减速机齿轮崩齿了。

网友B:
你得说一下换刀系统是液压的还是伺服的?反馈是接近开关式的还是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报警代码是什么,可以把换到装置拆开看看是否该清理了,里面的轴承是否磨损,弹簧是否老化

代码1036  1033  还有时是10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说一下换刀系统是液压的还是伺服的?反馈是接近开关式的还是编码器?

上面有个电机  下面有些油  就是普通的刀臂式加工中心  有的精密件是台湾的 大连组装的

网友C:
是不是气压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气压不足啊

气压没问题足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