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在某一个速度点阻力突然变大

楼主(2012-12-24):
4个滚筒用8个立式带座轴承固定,现在测轴承内阻,测得在转速1470转每分钟左右的时候阻力突然增大,过了这个点阻力马上就变小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啥原因哦。。。

网友A:
与工具人大虾那个题目有相似之处,

轴在某一转速的时候,轴向的浪形激增,这个是由固有频率引起的,由于轴向的震荡,导致轴承的轴向阻力加大,即‘镶嵌效应’,过了这个转速,轴向的‘伸缩效应’减小,阻力随着减小

网友(点评):
998大侠,轴里的极限转速的计算是否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点评):
极限转速,是有不同解释的,比如系统强度极限,即不考虑轴承等设备,仅考虑轴自身就有一个极限速度,超过这个就破坏了,还有轴系的极限转速,这个要考虑支撑等问题,轴强度可能是够的,但支撑系统已经达到极限了,

网友:
楼主,你遇到高人了,这楼不会高。

网友B:
是油脂润滑吗?我感觉会是跟润滑油的量有关系,如果带密封盖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对不对,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工具人大虾那个题目有相似之处,

轴在某一转速的时候,轴向的浪形激增,这个是由固有频率引起的,由于 ...

额,感谢998大侠。。不过这个理论太强,我得慢慢想。。请问有啥好的解决方法不,我用的是SKF公司的轴承了,能不能让这个点跳到2500转以上呢

网友(点评):
改变频率,只能改变轴自身的结构,比如用有内阶梯的空心轴,比如改变支撑位置,不改变几何关系,没有好办法,只能快速通过这个点,这就必须改传动系统,也比较麻烦,与轴承品牌关系不太大,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定性理解,定量计算感觉很难,998大侠都是怎么算的?手算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感谢998大侠。。不过这个理论太强,我得慢慢想。。请问有啥好的解决方法不,我用的是SKF公司的轴承了 ...

额。。。好吧,学习了,我慢慢搞,我还是小菜鸟,没这么大权利去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油脂润滑吗?我感觉会是跟润滑油的量有关系,如果带密封盖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对不对,我以前遇到 ...

谢谢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C:
技术贴啊,
楼主用变频器开的吗?设置下参数,跳过那个频率段。

最近也被振动所烦恼,圆筒薄壁振动,整机共振,狂补振动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贴啊,
楼主用变频器开的吗?设置下参数,跳过那个频率段。

嗯,是变频器哦,各种方法都可以试试,谢谢了

网友:
以前我们的产品也有这个情况,一过那个转速就不振动了,看了此贴豁然开朗啊,呵呵。

网友D:
既然被998大侠点了名,俺就把原来的帖子贴上来,供楼主参考一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561
整个驱动轴系有一个固有频率,这个频率是由轴的刚性和轴承的刚性共同决定。如果用的是滚动轴承,其刚度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这个1470CPM的频率是主要是由轴决定的。要想改变,要先分析整个轴系的共振频率,找到适合的地方加大刚度,从而将这个共振点调到2500CPM以上。如楼主说的,改变支撑位置,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因为缩短轴承夸距,变相提高了轴的刚度,但我想那样改应该是更复杂的,不如改轴的设计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被998大侠点了名,俺就把原来的帖子贴上来,供楼主参考一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 ...

哦。。。还有个问题,跟电机频率有关系不。。

网友:
难道是共振?
解决共振是不是可以采用改变重量的方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工具人大虾那个题目有相似之处,

轴在某一转速的时候,轴向的浪形激增,这个是由固有频率引起的,由于 ...

建议楼主加大速度尝试范围,这频率不是一阶,而是多阶的。如果往后还有,就应该是这个原因。建议电脑建模进行模态分析印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