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内孔超差的解决办法——求教

楼主(2012-12-24):
求教各位大侠轴承座内孔车削大了(超公差),这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内孔80的轴承座,车内孔尺寸车削大了。(大了多少车间师傅也没说)。不知是车间主管做主还是车工师傅做了主拿去用火烤了一下冷却后说已达到要求。
PS:要不是外圆在处理后公差少了10多个丝我估计这事可能就会这样结了。也不会打电话来跟我们作图工说了。
电话中叫质检的量了一下,不出意外,内孔不圆。质检说差两个丝(估计不止这么点)。跟我主管一反映,主管说装装看,装配有问题再说。这事就算了了。
来社区发贴是想学习一下大家在遇到这情况时是怎么处理的?个人感觉这样处理不行,想说点理论支撑可又说不出来。求教大侠能给予解析。

网友A:
见干活的车工这样搞过,,,,与你说的情况一样。

网友(点评):
轴承座内圈大了几个丝,用火烤一下,冷却。尺寸又回来了?是这样子吗?可靠么?求原因~~!

网友:
报废。现在的公司搞什么危机公关,把东西做好不就结了。

网友(点评):
人情害死质量,报废要扣工人钱。工人一不高兴就给你记一笔,下次有急事找他他会给你出点难。

网友B:
看设备的精度要求了

网友:
老老实实报废了吧。

网友(点评):
人情害死质量,还好上面有老大顶着。报废要扣钱,工人会不高兴。

网友:
机器这个东西最实在,你骗了他,在合适的时候他一定会报复你的。

网友:
看差多少了,差的少可以刷镀,电镀,打麻点,差得多了,可以焊

网友:
肯定不行,内孔不止有尺寸公差及粗糙度的要求,形位公差很重要,圆柱度、全跳动很重要的,你这么弄是不行的,圆柱度、全跳动肯定超差,至于产生怎样的后果,相信你应该了解的,至少会有径向跳动,致使主轴跳动,影响设备性能,轴承易损坏,也可造成主轴及其它附加损坏(齿轮等);

网友(点评):
形位公差超差那是肯定的,只是怕轴承到时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干活的车工这样搞过,,,,与你说的情况一样。

烤热了浇水激冷。、、、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不知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不是类似于淬火了么

网友C:
有老大顶着,怕个啥。

可能"烤"一下是有道理的,课本上都有相关介绍的。

网友:
看你的精度拉,要是精度高的话, 一句话退货,不然它以后会找你的麻烦的。要是精度不高的话,在轴承孔里面打几个点再用轴承胶封死

网友(点评):
人情害死质量,报废要扣工人钱。工人一不高兴就给你记一笔,下次有急事找他他为给你出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干活的车工这样搞过,,,,与你说的情况一样。

大侠,装配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设备的精度要求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我们车间师傅都说,车床车出来的工件都成椭圆,两三个丝很正常,都是一些在本厂干了十多年的车工,说实话,技术真的不怎么样。但是一有问题他就会说是机床的问题。不知正常情况下普车车回转体机床圆柱度能达到多少?先谢谢。

网友(点评):
用过一台床子,直径120,椭圆大小径差8丝,只能粗加工了,主轴轴承问题。

网友(点评):
8丝只能用来粗加工,那我们直径80大小径差3丝可属次品喽。

网友(点评):
看机床的说明书,有这个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老大顶着,怕个啥。

可能"烤"一下是有道理的,课本上都有相关介绍的。

谢谢,看来要多去看看书才行。
不知大侠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或者你们在超差时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

网友(点评):
咱又不搞机加,我只能说超差报废或超差使用,具体如何修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D:
刷镀,打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镀,打麻点!

谢谢回复,看来刷镀,打麻点是主流呀,我们也这样做过。但用火烤还是第一次,所以想找找理论方面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我们车间师傅都说,车床车出来的工件都成椭圆,两三个丝很正常,都是一些在本厂干 ...

如果旧车床 加工 圆轴类的零件 不圆度都有3丝 那这床子的主轴有问题了  像加工轴承座这类零件 有偏向如果没有配重 有2-3丝的不圆也属正常了

网友:
切缝,侧面打螺钉窝孔,和攻螺纹,轴承装入后用螺钉拉紧

网友:
再大了车,加一个圆柱套,外孔盈,要是不放心的话,用几个对称分布骑缝的螺丝固定一下,内孔留余量,而后再加工,

网友(点评):
如果壁厚足够,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镶套再车

网友:
一是滚花,二是火烤,均见过,均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像这种产品就不应该留着,就应该报废处理。另外,我发现现在有些公司的运营模式有问题,管产品的没有权利,下个图纸加工,还得去求车间工人干活。做个什么实验还得去求质量的实验员。一个好的公司就应该产品权利最大,有报废的权利。这样产品的事故才能达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