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钻的转速只有最高1400钻,适合用U钻吗?

楼主(2012-12-24):
各位师傅,
因为长期需要钻19的孔,厚度大约18-40
我想使用U钻来提高加工效率。我们现在立钻的转速只有最高1400钻,这样的话适合用U钻吗?而且没有内冷
你们使用U钻是什么样的设备?是否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给个作为参考,我现在想买一只U钻回来做外冷试试看效果。
材料为20#和不锈钢.

网友A:
没有内冷就不适合用,基本上U钻都是在1000转以上,进给在100以上
如果非得用也可以,转速降低至450左右,进给慢一些,总是比普通钻头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内冷就不适合用,基本上U钻都是在1000转以上,进给在100以上
如果非得用也可以,转速降低至450左右, ...

那请问如果要正常使用,需要使用什么设备呢?我网上找得很少.

网友:
都是带内冷的,切20#钢的话线速度在200,不锈钢的话线速度在150比较合适。你现在的最高转速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如果要正常使用,需要使用什么设备呢?我网上找得很少.

加工中心,或是定位精度较高的镗床和高速铣床

网友:
不适合,U钻为可转位硬质合金刀片,立钻的系统刚性不好,刀片易破碎,还有,三倍径以内可不加内冷,但要保证排屑流畅

网友:
你可以玩一下,加个油气供给设备(一般可调的空压气加油液,像喷漆一样)和一个特殊的连接套(其实就是连接刀套外面价格套,里面有轴承和密封圈,可将油气从固定的管路接入旋转的U钻里面)。

网友(2013-06-26):
我也想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立钻的转速和主轴刚性达不到要求,只适合一般高速钢钻头。浅孔钻都是硬质合金刀片,线速度比较高,转换成转速的话都比较高,立钻达不到。而且浅孔钻一般都需要内冷,虽然3倍径以内可不加,但是刀片容易坏。

网友:
u钻都使用在数控机床,你那立钻是肯定不行的,刀片容易坏,

网友:
立钻直接用麻花钻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