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机床的原点传感器

楼主(2012-12-24):
请教各位大侠,数控机床回原点是采用什么传感器来检测?光电传感器、行程开关?回原点的重复精度有多高?

网友:
光电传感器、行程开关都行,回原点的重复精度是很高的,电气误差在一个分辨率内,实际精度受丝杠每螺距的精度影响。
测到的光电传感器或行程开关信号后,开关的位置只要在一个螺距内,系统自动计算回到设定的原点。

网友:
增量式编码器电机一般用行程开关,光电接近开关等.绝对式编码器电机用电池记忆坐标原点.

网友:
我看到的是行程开关的比较多。行程开关+Z向脉冲回零定位,这样做精度更高,比单用行程开关要高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答复,行程开关或光电传感器能保证每次在同一位置被触发吗?每次回原点时的触发位置会不会有几个微米的偏差?

网友:
行程开关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答复,行程开关或光电传感器能保证每次在同一位置被触发吗?每次回原点时的触发位置会不会有几个微 ...

增量式的会有偏差,绝对式的,只要伺服驱动的内置电池不没电,就不会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