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遇到过编辑定义失效的情况吗?

楼主(2012-12-24):
如题。就是在装配图里激活一元件。然后选中元件,右键,激活,编辑定义(无效?)。 请问: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怎么解决?
大神快来解救啊!!!

网友:
直接右键 打开试试啊。
是使用的高级装配吗。

网友(点评):
此元件的一个特征,我想直接指定到组件里的草图里。也就是与组件产生关系。 所以必须在组件里面编辑定义的。

网友(点评):
拉伸中的(指定到边,边或点是组件里的草图特征) 。高级装配?什么叫高级装配?这个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刚试了一哈一般的装配我这里编辑定义可以使用。修改了再生一下就可以看出修改好的了。没有失效。
"也就是与组件产生关系。 所以必须在组件里面编辑定义的。 "这样的装配最好使用组件模块中的插入,共享数据,发布几何,复制几何,先产品根据布局做骨架模型,在骨架中直接拉伸成零件,方便根据配合的要求直接在组件里修改零件。假设是这个组件,从左到右123,装配的时候圆杆2两端都是到13板面对齐的约束。你现在要修改杆长度。那么面面对齐的约束还是存在的,而你13板装配的都不是缺省装配,已经固定了,那么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可以使用,偶尔会失效(是偶尔失效忘记在问题里讲了)。 做好后我也是用骨架模型控制其他元件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