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位公差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2-12-24):
1、形位公差的标注基准符号和尺寸线对齐是表示中心线,如果一般的长度尺寸不是中心对称的,基准可以对齐吗?
2、如果是公差图框与尺寸线对齐表示什么意思呢?
如图:尺寸是随便乱标的,只是想表达清楚点!

网友:
D基准在哪

网友:
先说C,如图上所画,C基准为80圆中心轴线。垂直度为80圆中心轴线与图框所指端面。同理。。。。。。
D基准为本人推测为两端面平行度(D基准应标于端面,不可标在尺寸线上)。

网友:
你现在标的都只是位置公差中的平行度和垂直度,位置公差还包括:倾斜度、位置度、同轴度、对称度、圆跳动、全跳动;形状公差包括:直线度、平面度、圆度、圆柱度。又是只有要求比较高的加工面的形状和位置公差标出来就可以了,要不然标得越多加工成本越高啊!

网友:
2.如果是公差图框与尺寸线对齐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被测要素为尺寸线的轴线或对称平面。

网友:
看看,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