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做焊缝的X射线的探伤?

楼主(2012-12-24):
我这边有单边42mm的铜件的焊缝需要X射线探伤,但是X射线一般很少有探伤这么大厚度的,想问问哪位那里可以做大功率的X射线探伤的?谢谢?如有可以联系139-1095-3720

网友A:
去问问附近搞压力容器的的厂家吧,42mm如果x射线不行可以用r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问问附近搞压力容器的的厂家吧,42mm如果x射线不行可以用r射线。

好的,谢谢哈,我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哈,我找找

要不要用超声波探伤?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