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机减速比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本人不才有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一下
我有丝杆一圈是5MM , 现在要求是要1S走20MM   ,电机我应该选几K的呢?   这个是怎么选的?  求教。

网友:
1S走20MM  ,60S就是20*60=1200MM。一圈走5MM其他的自己算!

网友:
电机选型不光减速比,还与载荷扭矩有关,根据以上数据不好回答,你是轻载还是重载,是要变频还是普通电机,还是电子调速?重载一般是普通三相电机或变频电机,轻载的话一般可以选电子调速电机,无论哪种电机一般都要陪减速机,根据楼上的计算,你的输出需要240r/min,一般三项电机转速1470r/min,根据这个计算减速比,根据你需要的速度和质量计算所需功率,到样本查符合功率的电机,然后核查电机扭矩,经过减速机后扭矩增加到多少,是否与你的负载扭矩匹配,速度要求不严格,就选个减速比与计算值最近的减速机,如果严格要求速度,需要用变频电机,如果减速机减速比不匹配,可以通过调转速来调输出速度达到需要的速度。

网友:
1S走20MM  ,60S就是20*60=12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