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夹鉗末,如何保证工装不转?

楼主(2012-12-24):
一个90度翻转式快速夹鉗
固定块用螺母固定于夹鉗上,会有转动量,如何保证结构的稳定?
本来用胶点死。但抗疲劳不好。

网友A:
给一个图看看。

网友B:
固定块可用2个螺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图看看。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块可用2个螺母固定

谢谢。固定块应该做大点的,不好下螺母了

网友:
在钳口上面的杠杆上固定(焊接)一导向块,用来防止钳口转动。导向块底面要比钳口底面高出一定的距离,以防触碰工件。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