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泵坏了,换上去加压之后就出现了(轴向柱塞)马达反向转动

楼主(2012-12-24):
之前有一个齿轮油泵坏了,然后今天换了一个相同的油泵,换上去加压之后就出现了(轴向柱塞)马达反向转动的问题,进出油管都没装错。(马达拆下来清洗过)当把进出油管反接之后马达就正转了,请教各位师傅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
液压马达清洗后把配流板装反了

网友(点评):
叫法不同, 配流盘比较好

网友B:
注意,齿轮泵有正反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清洗后把配流板装反了

请问配流板怎么区别正反?能给张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齿轮泵有正反泵。

齿轮泵确定没有装反,IN和OUT都是和以前一个样装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泵确定没有装反,IN和OUT都是和以前一个样装上去的!

不是装反没有,而是在购买泵时正反泵拿错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配流板怎么区别正反?能给张图么?

图一时真的没有,你打开马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清洗后把配流板装反了

无边大侠;楼主先换了齿轮泵,轴向柱塞马达不按目的转动,想一配流盘安装时有定位销,装反不大可能,排除泵、马达这中间的阀楼主也没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边大侠;楼主先换了齿轮泵,轴向柱塞马达不按目的转动,想一配流盘安装时有定位销,装反不大可能,排除 ...

这位大侠,在此之前没有对其他任何元件进行改动和拆卸(除了马达和油泵),换了油泵,然后装上拆洗过的马达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想大致的原因就是出在油泵就是马达两个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边大侠;楼主先换了齿轮泵,轴向柱塞马达不按目的转动,想一配流盘安装时有定位销,装反不大可能,排除 ...

(马达拆下来清洗过)当把进出油管反接之后马达就正转了,张兄怎么没看清楼主的问题呢

网友:
很简单的,去问问力士乐就明白了   中国气动 济南华能 3220357@qq.com

网友:
没有防反阀吗,配油盘上应该只有一个位置,不大可能装反,是不是油管装反了,又或者你换了个不一样的齿轮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