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对气缸或液压缸进行选型?急求此方面的相应计算公式。

楼主(2012-12-24):
最近要设计一个对零件进行压合作业的简易设备(简易专机),动力采用气缸推进。以前从未涉及过此方面的设计。
所以想请教高手,对于此种情况,应该根据哪些因素,对气缸或液压缸进行选型。
或请教高手提供些,此方面的专业知识(气缸或液压缸均可以)。
若已知某些载荷,和一定的行程,应该能通过计算初选气缸或液压缸,通过一系列的公式以及连杆强度校核等等。计算各部分的力。

网友A:
所有这些工作前先找本气缸或液压 缸样本,确认你的工作气源或液压源的压力,先计算你所需要的力,然后根据你的气源压力,计算需要多大的面积,才能得到需要的力,然后根据算出的面积值转换成直径,也就是缸径,缸径一般都是标准的,选缸径的时候选大不选小,比如标准缸径16,20,25,32,40,50,63,等,计算出来的直径22,那就选25的缸,计算值41,就选50的缸,行程有标准行程气缸,也可以根据自己要求与厂家定做,不过价格要高,可以选标准行程缸,但要大于你需要的行程,在行程上用限位挡铁调整行程大小到你所需的行程,然后根据工况确定普通缸还是特殊缸比如清洁缸,无铜离子缸,无杆气缸,,然后根据你的结构选择缸体的外形,是前法兰还是后法兰还是侧法兰或是中间吊耳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这些工作前先找本气缸或液压 缸样本,确认你的工作气源或液压源的压力,先计算你所需要的力,然后根据你 ...

此处的力,应该不会是个恒力,应该为变力吧,并且,应该结合冲量理论计算吧。无法单凭一个力推算吧。
比如,一个很小的力,但是当其具有足够的冲量时,其产生的冲击力,也应该会很大吧。
本热的疑惑,在于这一点呀,能否用恒力可以等效呀。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工况,是短行程一般也就2--3个毫米以内的冲击压装,还是具有一定行程的压装,短行程的压装是可以靠冲击压装的,在气缸前加一个冲击块,气缸启动后给冲击块加速。气缸速度不太好计算,理论上可以通过进气压力。流量等算出气缸/油缸的工作速度,按冲量理论计算冲击块所需质量。
如果是长行程压装,则要考虑成恒力压装,一般要靠实验方式测试多大力才能进行压装,然后计算缸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工况,是短行程一般也就2--3个毫米以内的冲击压装,还是具有一定行程的压装,短行程的压装是可 ...

工作行程,都比较大的那种,基本上在30以上的行程。

网友A:
那最好考虑恒力压装,冲击压装得一下一下往里敲,噪音大,效率慢,恒力压装就的估算压装力,最好选用油缸,同样缸径气缸压力有点小,油缸调整压力大小的范围比较大,输出力比较大。或者有条件可以测量压装力,然后选型

网友B:
看样本选就行了  这些没必要那么专业吧 你不可能样样都精通吧  选择适合你的东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最好考虑恒力压装,冲击压装得一下一下往里敲,噪音大,效率慢,恒力压装就的估算压装力,最好选用油缸, ...

有没这方面的资料呀,最好是有计算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本选就行了  这些没必要那么专业吧 你不可能样样都精通吧  选择适合你的东西就行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公式计算了,呵呵。理论计算和样本对照结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