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钢管的硬度?钢管有哪些材质?工艺如何?

楼主(2012-12-24):
我们公司某一系列产品上需要Q195材质的焊接钢管,我司通过简易折弯机构,对其做折弯处理。
目前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原本钢管是外面采购进来的,然后公司自行进行裁剪成一段段的,并在折弯机上进行折弯,产品均为合格,前不久来了一批新的焊接钢管,并且已经裁剪为一段段(但未进行过折弯处理),员工对此批钢管进行折弯时,发现,此批钢管无法达到,合格的折弯。      现场要求我们进行分析,为何同样的钢管,用同样的折弯机构,出来的产品却不一样。
我们将原有可折弯成合格产品的钢管与此批不良钢管进行 比较:
1、经过成分分析,两者均为Q195材质,其中的各元素的比例,相差不大。(排除材质问题)
问题补充:目前常用的主要钢管采用什么材质的?
2、对两者进行硬度测验,我们采用的方式,在钢管上各截取一小段,然后,压成平板形状,在硬度机上测验,结果两者均为HRC55--57(两者的硬度值也相当。)
问题补充:检测钢管硬度是,我公司的检测手段是否正确(能否直接在圆管表面上打硬度,正确的作法,应该怎么测验)。
对于钢管的硬度,有哪些标准,采用HRC,HRA,HREB,HV,HB等,应该采用哪一种,是否此方面的规定。
3、是否为两者热处理的区别不同,我司无法进行验证,公司无此方面的设备。
制作钢管时,具体有哪些工艺?
还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以及对以上问题进行相应的解答呀。
谢谢。

网友A:
压成平板形状,在硬度机上测验,结果两者均为HRC55--57     硬度测量肯定有瑕疵,55--57  HRC 是啥概念?这种硬度能折弯吗?
又 压成平板形状 这里的压平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存在;
钢管的标准可以去GB 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成平板形状,在硬度机上测验,结果两者均为HRC55--57     硬度测量肯定有瑕疵,55--57  HRC ...

对于钢管,普遍应该采用什么单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