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定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4):
今天见到了一面三孔定位的定位方式,不过三个都是菱形销,以前没见过,求高手解释它的限位情况及误差分析

网友:
是不是重复定位了

网友:
三个如果不是一个方向就不重复

网友:
会有安装干涉吧,我试想了几种菱形销长轴的角度关系,还是不确定,期待更合理的解释。

网友:
呵呵,三菱形销的用法是可以的呀。

1、一面两销,没问题吧?两销中一般是一个圆柱销(定X的移动、Y的移动),一个菱形销(定Z的转动)。

2、两个菱形销如果正交安排是否可以替代一个圆柱销,呵呵

具体的误差分析,要看你三个菱形销的布置情况和相对位置了。

网友:
期待高手更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