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使用情况

楼主(2012-12-24):
南京大地的水刀,正常使用压力300-320MPa,现在刚过500小时,正常使用中高压爆破阀爆了3个了,蓄能器两端的O型圈坏了三套了,配件死贵。真伤了!

网友:
到外面买,别到厂家买!

网友:
大地的高压泵很不行的,工作台还不错

网友:
我和你差不多同一时间买的,我的机子使用状况良好,活少点,起码省心了很多呀。
不是同一牌子。

网友(点评):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做进口品牌的水切割机的,高压泵中的配件都是有使用时间的,国产的泵确实比较容易出问题,高压泵其实有2个技术指标,第一是提供的压力大小,第二是在高压状态下持续工作的时间。我们的设备是配的欧洲BHDT或者美国KMT泵,正常高压是380兆帕到400兆帕,最高压力是410兆帕,可以整天持续高压状态下工作,有一个客户用了一年半了才例行维护过一次,他本来不想换高压密封配件,因为还可以用,我们强行让他把密封件换掉(我们随机多配送一整套高压配件,不含切割阀和切割头),因为这是对泵的保护。另外,高压泵部分维护保养都是由我们技术人员去维护的,因为客户操作不规范的话会影响泵的使用寿命,这是我们的泵和维护过程。
如果2个月配件换了三次的话我想这还是需要找厂家解决的,我想不应该是单单配件的使用时间到了吧
  买设备还是要选择价格和质量都要硬的,性价比最高的品牌。

楼主(2013-08-21):
看来国产的机器质量就是不行,我订货的时候要的是进口高压管,最多也就是用到800小时就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