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丝如何选择及焊接工艺评定

楼主(2012-12-24):
刚接触焊接,有个问题一直不太明白:焊丝选择的一般原则是强度匹配,但通常板材是屈服强度,焊丝是拉伸强度,强度是直接匹配吗?还有如果我要进行工艺评定的话,抗拉强度多大才能说明焊丝选择可行?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板材的屈服强度是通过拉伸检测出来的,与焊丝强度不矛盾。焊丝的强度必须等于或大于板材,另外还要考虑焊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