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4怎么用

楼主(2012-12-24):
  师傅  G74打孔怎么用啊   我用在不锈钢0.76的孔深4.3  怎么用G74

网友:
说明书详细

网友:
G74 是什么孔

网友:
这么一点长 用GO1 就行了

楼主:
好的   去试试 。。师傅   0.76的孔    转速    进给   都多少啊 * S: W- m: H2 E' d

网友(2017-12-07):
G74每次啄完退到R点.现在不灵了,是不是在参数里面设定的?

网友(2018-01-10):
大兄弟 。你怎么老想74打孔。广数用G1或者宏,其它用83

网友(2018-02-22):
左旋攻丝循环

网友(2018-03-26):
一般都是用G81打点,G83直接干的,Q2.0

网友(2018-09-19):
用G83吧 会更好用点每次都退到起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