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启动的疑问

楼主(2012-12-24):
下面红色文字是从网上搜的资料:
离心风机的运转功率随着风量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离心风机在启动时,风门要全关,然後在逐渐打开, 避免风机电流过大烧毁电机。
轴流风机的运转功率随着风量的增加而减少。所以轴流风机在启动时,风门要全开,然後在逐步关闭到所需的风量值 。
图片为从锐志离心风机样本上摘下来的。
首先肯定红色文字是正确的,但是仍有以下疑问:
1.离心风机的运转功率随着风量的增加而增加。为什么?
2.轴流风机的运转功率随着风量的增加而减少。为什么?
3.所以离心风机在启动时,风门要全关,然後在逐渐打开,避免风机电流过大烧毁电机。
   电机烧毁的详细过程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而不是笼统的说负载增加,电流增大,电机烧毁,诸如此类的回答。

网友:
电机的烧毁就是因为电流过大吧。里面的铜丝和铜丝熔化了,粘合在一起。和很多因素有关,转子、定子间隙,铜圈数、铜的质量(紫铜还是黄铜、纯度等等),转速,功率、负载,电机的制造工艺,机械装配的精度,动平衡精度。。。
不是搞电机的,我也说不清楚。呵呵~

网友A:
个人理解,离心式风机,其原理是利用空气离心力形成气流,风机的转动仅仅是空气获得一定的转速,当关闭风门时,一直是高速旋转的空气,如果不考虑扰动和摩擦,此时风机不做功。如果打开风门,此时进入新的空气,需要将低速空气加速到高速状态,需要做功。

网友:
轴流式的是靠叶片推动空气做功来实现空气流动的。当风门关闭,空气产生较大的风压,叶片上的风压增大。所以空气相同转速做工大。

网友:
应该是用法不同吧。
离心机是出口做工,还没启动负载就高了肯定电流增大,等他到了额定转速,流量就恒定了,压力也恒定了。
轴流风机是入口做工,就是说入口压力越小越费力,也就是流量越小功率越高啊。

第三个暂时解决不了,下班了再看,纯百度之后分析的

网友:
离心风机启动的时候,功率随风量的增加而增加,是因为风机在做功了,有风排出。关闭风门启动时,因为没有空气通过,所以风机就在较小功率运行,启动电流较风门全开要小,可以通过钳表测量来证明。以前在《电子报》上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离心式风机,其原理是利用空气离心力形成气流,风机的转动仅仅是空气获得一定的转速,当关闭风门 ...

是这样,风门关闭风轮在真空里运转当然负荷小

网友:
离心风机与轴流风机做功的方式不同,轴流风机直进直出,而离心风机是吸进去靠离心力产生压力工作,所以,离心风机要关门,轴流风机要开门。至于电机烧毁原因很多,首当是缺线,其次是严重超负荷,润滑也很重要不要小看,暂时这些了,三言两语不一定清楚。

网友(2013-02-26):
纯新手抱着学习的心态进来的

网友:
楼主是做风机的吗?

网友:
负载大会使线圈绝缘层烧坏,导致马达随坏。

网友:
同意5楼和6楼的看法,我们设备上离心风机的进风口都有风门开关,通过风门开合来控制是否供风。

网友:
学习,大侠很多,说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