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解这幅图的原理

楼主(2012-12-24):
如题

网友:
控制真空接口与真空泵连接的是红阀。红阀打开抽真空状态,反之为保压状态(管路里的负压不变(假设管道不漏气))。
打开绿阀,空气进入管道,释放真空,绿阀连接滤清器是因为防止空气中颗粒等进入管道,两个绿阀一个红阀可能是根据管道的用途或是功能设计的。
你PIF里说的真空状态和施法真空,就是红阀,绿阀互逆的打开,应该是自己定的功能。也有别的组合。
下次发图片的,PIF的用积分啊~

网友:
帮楼主贴出图片。
建议楼主下载一个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装上,就可以用它打开pdf文件,然后另存为jpg文件了。

网友:
去问问SMC   3220357@qq.com  中国气动 济南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