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槽刀片,三菱的9030和克洛伊3020的哪种耐用?

楼主(2012-12-24):
切45#的比较多。不知道三菱的9030和克洛伊3020的哪种耐用。有人用过这两种吗?

网友:
用用看就知道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楼上说的妥妥的。

网友:
用量比较大的话,就跟代理商申请个试用品做比较,自然很清楚了

网友:
我支持楼上的看法

网友:
4楼说的对,跟刀具商要试验刀片

网友:
三菱有嘛材质是9030的?

网友:
楼主这真不好比较,9030应该也是克洛伊的牌号吧?

网友A:
楼主问题有误吧?你说的9030应该是PC9030的材质,也是克洛伊的,是专用于不锈钢的材料的。NC3020的材质是适用于45#钢等钢件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有误吧?你说的9030应该是PC9030的材质,也是克洛伊的,是专用于不锈钢的材料的。NC3020的材质是适 ...

嗯。谢了。。

网友B:
不用比较 都一样 因为一般市场买的都是假的 ,买真的忒他娘 的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比较 都一样 因为一般市场买的都是假的 ,买真的忒他娘 的难了

假的刀片?怎么分辨真的还是假的刀片?我们厂有一种hk30材料的产品,有一段距离是断续车削,用三菱的wnmg080408 ma vp15tf的刀片,一个刀尖大概只能做5、6个产品。按道理我们用的刀片不可能是假的,但是为什么这么不耐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的刀片?怎么分辨真的还是假的刀片?我们厂有一种hk30材料的产品,有一段距离是断续车削,用三菱的wnmg ...

找点刀具资料来学习下,你才会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刀。一般店里推销的你不要听他们的,本身他们就不懂的,或者说懂但没那个货所以只好给你不合适的刀具,这样的事我见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的刀片?怎么分辨真的还是假的刀片?我们厂有一种hk30材料的产品,有一段距离是断续车削,用三菱的wnmg ...

三菱 假的中最假的就是三菱,你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再有断续切削确实需要你选合适的材质和槽型

网友:
9030 加工不锈钢8年 一直很好 没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 假的中最假的就是三菱,你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再有断续切削确实需要你选合适的材质和槽型

但是我们厂经常用经常的刀片是通过贸易公司购买的,而且很多不常用的刀片都是直接从曰本进口三菱和东芝泰克洛的,按理不应该是假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点刀具资料来学习下,你才会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刀。一般店里推销的你不要听他们的,本身他们就不懂的, ...

说的对。以前用东芝ah725的刀片,后来全部换成三菱vp15tf的了。刀具盒子上推荐的切削参数也只能做个参考,都是要降低使用的。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们厂经常用经常的刀片是通过贸易公司购买的,而且很多不常用的刀片都是直接从曰本进口三菱和东芝泰 ...

从日本直接进口,好渠道,正品 价低,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