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压力足够,为什么液压缸升不起来?

楼主(2012-12-24):
系统压力足够,为什么液压缸升不起来?液压缸有反应,只能略微抬起,急切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内泄?阻力大?过载?你的泵有问题?

网友:
三无帖子

网友:
油缸内泄。

网友:
油的牌号, 黏度,气温太低有太稠,会发生这种问题。还有就是支路上的压力损失。补充压力。

网友:
找厂家帮你看看
中国气动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研究所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
漏油,液压油太脏。。。。。

楼主:
问题补充:系统压力18兆帕,油缸无漏油,渗油现象,液压缸只能稍稍抬起,到一定高度后就不动了,求解答,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点评):
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卡死现象 在一个检查油缸升降有没有限位

网友:
不知道是啥系统,不好说。

网友:
有加负载了吗?先排除油缸有无内泄漏。。

网友:
上图吧,再把详细情况说说

网友:
有没有系统压力上升很慢,然后断电后油泵还有很尖锐的声音?

网友:
先把负载去掉再试验下

网友:
液压系统有时看似压力正常,可能有时油泵太老了,泄漏量太大,照样顶不起来

网友:
更换油泵试一下,这样的系统问题我遇到过,更换油泵解决

网友:
问题要说的明白,说一点,再补充一点,这怎么行呢?谁也不能猜心思啊?下次要注意了!
就你说的基本情况:1.机械原因,卡主,油缸有角度推力不够等等  2.压力不够,到了一定高度负载变大  3.到了这个高度油缸出现内泄,油缸的原因    既然能升高一定高度,泵,调压阀等都没有问题。

网友:
油缸的活塞杆长度不够,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液压缸窜缸,在上升的过程中看看压力的变化,再排出问题!

网友:
如果系统有压力看看油缸负载有卡死的地方没有,再看看换向阀。

网友:
回答处理意见的都是扯淡!什么都没,不要凭经验说话,有时候会被经验害死的!

网友:
看楼主的情况感觉起码一端的油缸进油是没问题的,如果没有安全问题,可否把一端油管拆除,然后动作,看拆除油管处是否有油流出,方向确定好,一定要让里一端油管是进油状态,如果能够动作说明这段的控制阀有问题,如果不能动作,是否从油缸中有油泄露,其实楼主说泄露没问题,不知道怎么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

网友:
如果是进油的所有阀和压力包括机械也没有问题,可以查回油的阀是否有卡或者是打不开现象,也包括电磁线圈的检查。

网友:
会不会是液压缸活塞的油封烂掉。

网友:
流量不够的问题,建议加大油泵

网友:
楼主上系统图让大家给分析一下吧,你这情况最大可能是内泄了!

网友:
请检查液压缸的回油是否有问题,截止阀没打开?

网友:
多是液压缸内泄的可能。换向阀换向之后,能下来吗?还是有小幅上升的现象?

网友:
系统压力足够的话,有可能密封件方向装反了或者内泄量大了。

网友:
看看安全阀是否高压卸载?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液压缸卡住了,或者活塞杆变型了。拆开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没,解决了能公布方法吗。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气压系统也是如此,气缸不动

网友:
如果是新机,建议把除溢流阀,换向阀之外的阀都拆了,再试试!

网友:
学习经验~~~~~~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但是搞不定

网友:
没图你说个*8

网友(2013-02-01):
油缸与机构的垂直有问题

网友:
考研大家,不给图纸数据,工作状态。

网友:
液压系统没问题后,先确定油缸行程对不对,有没有行程开关等限位装置。油缸是否内漏……

网友:
内泄   或者就是负载重量超额定压力下你油缸产生的推力了。。

网友:
是不是有溢流阀或者平衡阀呀

网友:
乱套了!就这样的问题怎么那么多人回答?请问专业的难道不需要图纸吗?就这一句话都在凭经验说话,分析问题不是这么一句话,既然是分析就应该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在阀组上叠加有溢流阀,溢流阀压力调的低了。

网友:
你看看换向阀是否有问题,这几天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单向阀阀芯弹簧断裂或变形来得,拆出来清洗一下

网友:
你所谓的压力够  怎么理解   我遇到过一个摆动油缸压力达到规定的就是不动作   拆开后里面齿轮都断裂了  你也可以打开看看  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3-03-03):
如楼主所说,如果是插装阀,应该是某个阀的弹簧断裂

网友:
如果油太张会有什么问题,油压会不稳定的吧

网友:
机械卡住,憋劲。

网友:
负载太大

网友:
缺液压油了

网友:
检查单向阀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要么就是过载

网友:
都猜吧,原因很多

网友:
你说系统压力存在,而且没有损耗,说明液压泵没的问题。换向阀是不是能完全打开,是否出现卡滞!还有你把油缸拆下来打开看看,看看油缸活塞杆是否有变形!

网友:
先说说你的系统是什么样的,一起工作正常吗?

网友:
三无产品,不做回答!

网友:
多半是内泄的原因吧

网友:
最好测一下进入油缸的油的流量,看一下是否内泄

网友(2013-04-10):
测内漏了吗,

网友:
说白了,应该是插装阀下,或者是上的内弹簧断了嘛,18MPA,压力更不大嘛

网友:
先查内泄,如无内泄,查系统阀

网友:
此时系统的工作压力不能推动油缸所承担的负载。

网友:
个人觉得  液压系统压力不一定足够吧

网友:
泄露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