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C电磁阀的选择

楼主(2012-12-25):
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1、SMC里的电磁阀里的截通面积是跟气缸流量相对应的吗?可否告知其对应关系吗?2、sv与svJ系系列电磁阀有什区别?其它系列的电磁阀与其又有什么不同?能否简单说下其主要特点吗?本人看了SMc的产品手册所产生的疑问,特求助论坛上的大师…

网友:
你可以直接问他们的销售工程师

网友A:
第一点不咋清楚,我们选电磁阀的时候也没考虑过这个,一般情况下公司气源压力肯定会满足气缸的需求吧!要不我们还选用(过滤)减压阀干嘛?,型录的右上角都有电磁阀的原理图,对照一下就能看出区别了。

网友:
楼上回答妥妥的。

网友:
问他们的销售工程师,会告诉你的

网友:
悄悄的我路过!

网友:
还是问工程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不咋清楚,我们选电磁阀的时候也没考虑过这个,一般情况下公司气源压力肯定会满足气缸的需求吧!要不 ...

谢谢你的关注,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是担扰电磁阀的有效断面积选小了,会影响气缸的动作,第二个问题,我看了原理图,sy与syj的电磁阀接口位置不同,但其功能还是一样,想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选用电磁阀的,最好有个例子,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SYJ阀的流通量小,SY的阀流量大,生产的量大有库存,优选采用SY系列,样本上有选用图,不同的系列可以对应一定范围的气缸缸径,气缸动作速度要求快,选型就要放大一档。你在哪里?SMC在当地应该有代理商,如果你们已经在哪个代理商那边采购过元件,就不能转去别的代理商哪里购买了,其他代理商也不能报价了,你的价格被锁定了无法比价。详细可以询问营业代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J阀的流通量小,SY的阀流量大,生产的量大有库存,优选采用SY系列,样本上有选用图,不同的系列可以对应一 ...

上SMC官网上下载一个SMC气动选型软件,上面有你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