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气缸有3个消声器冬天容易结冰,请教

楼主(2012-12-25):
加工中心气缸有3个消声器冬天容易结冰,通气不流畅,是否可以拿掉,除了声音大些没有其他影响吧???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我路过的,话说电磁阀上的消声器去掉,声音还是蛮大的

网友:
你们佩戴耳塞吗!没有防护的话,还是不要拿掉的好,时间长了,对耳朵不好!

网友:
结冰的话应该是水汽。想办法消除。

网友:
不怕声音大拿掉也没问题,过滤器有问题?过滤器本身就会去除气源中的H2O

网友A:
你的供气气源怎么这么多水?三联体那里过滤器坏了?压缩机那里没有使用冷干机和多级过滤?

网友:
是啊,过滤器有问题。
话说拿掉除了声音大,没有什么影响。就怕有脏东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供气气源怎么这么多水?三联体那里过滤器坏了?压缩机那里没有使用冷干机和多级过滤?

直接和气泵连的,什么过滤液没有,卸下后换刀快多了

网友:
公司多大呀,连冷干机也省了。除水也省了。不太好哟。

网友:
可以拿掉的,一定要保证正常生产。噪声大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B:
气源没有除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源没有除水吗?

没有  小公司不给配  要除水设备多少钱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小公司不给配  要除水设备多少钱那

那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装三联件不行吗    看淘宝上价格100 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