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过硬度296~363刀具抗不住,打四五十转车两个刀就磨损的不能用了

楼主(2012-12-25):
最近加工一种代号718的材料,百度了下好像叫3Cr2NiMo,热处理过硬度296~363刀具抗不住,打四五十转车两个刀就磨损的不能用了,余量不多就2mm,外经300,内孔240,哪位推荐一种实用点的刀片,感激不尽…我用克洛伊CT3000的陶瓷刀片也是刀尖磨掉,三菱的型号CNMG432MA VP15TF的刀也不行,工件硬度是296~363HB,不要推荐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因为我小批量的几十件而已。最好是80度的刀片,万分感谢@_@

网友A:
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一次也用不坏,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一次也用不坏,为什么不用呢?

金刚石的1片要100元,而且就1个尖,立方氮化硼貌似也不便宜啊

网友B:
陶瓷刀都磨掉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那个也不便宜

用这种刀线速度要快,进给量要小,不能用冷却液

网友:
好的刀片又不用~~真是没法。一定要推荐个法子的话,去买的时候给店主说加工热处理,刀片盒子上有个S标记的产品用用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刀都磨掉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那个也不便宜  用这种刀线速度要快,进给量要小,不能用冷却液

我买那陶瓷刀片16元一片,是不是山寨货?

网友:
镍基耐热合金~比较难搞

楼主:
这东西硬度不是太高的那类,为什么陶瓷刀片都磨坏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高人都去哪了吖?

网友:
就只能用立方氮化硼的,可以使用的那不是一个刀尖,是4个刀尖,所以算下来价格不高的。而且四个刀尖用完 还是修磨重复使用的。

网友C:
718是高温合金,难加工的,你的转速有了,进给呢?加工高温合金还是肯纳的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8是高温合金,难加工的,你的转速有了,进给呢?加工高温合金还是肯纳的牛逼。

进给每转0.1~0.15mm,单边切深就0.8,最后一刀0.2,是不是这种料容易变形?

网友(点评):
0.2的切深太小导致磨损加剧,试试切深加大至1mm左右。进给差不多。镍基合金切削时会产生硬化层,如果你的刀具不切过硬化层的话很快就磨损了。

网友:
真强悍,热处理过的材料,2MM的余量还不多啊,又不是热前粗加工,热处理留个几十丝的余量就可以了,这样只能用更好的刀具,用CBN刀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