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种代号718的材料,请教

楼主(2012-12-25):
最近加工一种代号718的材料,百度了下好像叫3Cr2NiMo塑胶模具钢,热处理过硬度296~363刀具抗不住,打四五十转车两个刀就磨损的不能用了,余量不多就2mm,外经300,内孔240,哪位推荐一种实用点的刀片,感激不尽…我用克洛伊CT3000的陶瓷刀片也是刀尖磨掉,三菱的型号CNMG432MA VP15TF的刀也不行,工件硬度是296~363HB,不要推荐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我小批量的几十件而已。

楼主:
是不是我陶瓷刀片买到假的?还是切削速度没配合好?转速100车350mm的外圆,刀尖圆弧0. 8单边车0.8mm,长度30mm,车两刀刀尖就磨出个缺口,要么就是整个圆弧磨掉。

网友:
转速快了。50转可能都高了。

楼主:
我试过25转,和50转没多少区别,所以我考虑或许有其他刀可以耐用点,起码1个尖也得车个10件吧。

网友:
手磨刀 726的试试

网友A:
是不是耐高温合金718?你开粗的话可以用陶瓷刀片干切,150-200米的线速度,能耐10-15分钟。不然的话,就用合金刀片加大量切削液,30米的线速度,要勤换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耐高温合金718?你开粗的话可以用陶瓷刀片干切,150-200米的线速度,能耐10-15分钟。不然的话,就用合 ...

今天问了下材料是inconel718,没合适耐用的刀片只能这样凑合着干了。谢谢~

网友:
能把这种材料加工的有效率就可以进军航空业和石油业了。

网友:
inconel718比塑模钢718难加工多了

网友:
有兴趣的话,去找一本山特的书,专讲耐高温合金加工,网上有。

网友:
718材料是日本的牌号,塑胶模具刚其实素才不硬和SAP23差不多!

网友(2013-03-09):
你说的是镍基合金,属于高温耐腐蚀合金,石油阀门用的,我最近也一直在加工,买山特维克GC1030刀片,线速度30-40,基本没有问题,什么日立国产等等试了很多。还是1030适合

网友:
车啊,也用1030

网友:
718的我常做。我们厂是外资企业,用英制单位,给你说一下参数吧。线速120分每英尺 进及F0.008英寸 吃刀量0.12英寸 刀片用肯那(进口)的黑刀片 我有QQ 2300948714

网友:
如果是高温合金的718,我朋友一直在做,用的是YW2焊接刀,关键是低速,大走刀,小后角大前角,大量切削液,勤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