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图中外圆?

楼主(2012-12-25):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师傅

如何加工图中的外圆,如果要磨削的话,如何加工?

网友:
用曲线磨。

网友:
一种是上胎(夹具)磨,另一种上连续轨迹坐标磨,但都无法清跟,后续还得加成型磨工序。这活有难度。

网友:
用慢走丝就好

网友:
电火花慢走丝。
还有一种超声加工,不过机床成本太高了。你这件要不贵就不值了。
不懂拉刀,会不会有这种拉外圆的拉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