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玩水泥设备的么?

楼主(2012-12-25):
昨天被吼了好半天。今天被安慰了半天。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水泥行业。想问问大家。水泥行业中研磨的传动。搜了下。有回转窑。水泥磨。减速机等。有哪些部位是一旦停机。就有重大损失的?

网友:
没玩过吧,哈哈,磨不能停,磨有几种,尤其是煤粉磨,停了,,窑就没有燃料了,窑熄火是大事故,

而窑的传动特别重要,都有严格监测的,窑的支撑与传动一旦有问题,窑就得停,窑停了对设备的损害比磨还大,有时是致命的损害

你卖东西的,要对你甲方起码能连侃2小时,从早上侃到吃午饭,一吃饭,就一切都有了,

吃饭前,人家可能请你帮助处理几个问题,比如什么托辊的蹿动问题,减速机的问题,托辊偏磨等问题,还有轴承的寿命短这些问题,10分钟要解决掉,让那帮家伙心服口服了,你立即就有买卖了,
哈哈,

网友(点评):
读书读书。我找东西看。学。学了。学会了。就有人民币了。

网友:
我也要读书啊,读书,挣大钱

网友(2013-03-11):
我是做建材设备的,生产水泥是一条生产线,为什么设备检修的时候是所有设备一起检修,就是因为任何设备的的停运都将影响到生产线的生产,就拿水泥磨来说,其主要作用是将生产水泥的熟料研磨碎,将0.08mm的生料的数量控制在90%以上,这样大约可以提高80%生产熟料的效率。回转窑就更不用说了,一旦因为设备的问题停止生产,整条生产线就废了。而减速器是回转窑和水泥磨上的传动部设备,当然也不能出现问题。设备上有什么问题邮件我limengchenly@126.com 或者QQ492050068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