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尺怎么画

楼主(2012-12-25):
   如图所示的尺怎么画?用什么命令?谢谢!

网友:
齿形,齿数,锥角,,,,。,,

网友A:
拜托你打字认真点?

网友B:
画较简单,若考虑实际机加铣齿則无拔模角,我以前的图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较简单,若考虑实际机加铣齿則无拔模角,我以前的图解

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点评):
又来了!老是问骑啥驴开哪品牌车,能快速经济到达目的地才是重点

网友(点评):
autodesk mechnical desktop,简称MDT

网友:
Autodesk开发的首个三维软件是AME, Mechanical Desktop 很久以前代替了AME, 近来Inventor 代替了 Mechanical Desktop,  Mechanical Desktop 最高版本是2009,也是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2005是最后一版

网友(点评):
98年刚学第2版时称AMD,因与硬件同名怕误解,第4版起改称MDT,所以并无AME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较简单,若考虑实际机加铣齿則无拔模角,我以前的图解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看来Inventor 用的人不多,很多人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较简单,若考虑实际机加铣齿則无拔模角,我以前的图解

高手    我用的是SW  是混合命令吗?   这样子会导致外圆没切到二内圆都切多了   最终这些齿是在一个平面上吗?应该保证不了在同一个平面上吧?

网友(点评):
图又大又清楚,线性只需有拔模角除料,齿顶是不是平面你得自己试试,咱只在乎实用性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托你打字认真点?

好的  我错了  彻底的错了  但我不知道怎么改啊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