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机烤箱请教

楼主(2012-12-25):
大吓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丝印机的烤箱呀?

网友A:
有卖这个的,没必要自己做,自己做成本比较高,除非你是想批量山寨某产品,

我以前做‘光板线’的时候,这些都是买的,便宜与贵,取决于稳定控制水平,控制水平高的,就比较贵,

超出温度精度的,或体积超大的,我自己做过,

大型的 对加热介质没有要求的,用煤气或天然气都可以,用德国的燃烧机,用日本模块就可以了,

对介质有要求的,用电加热,对循环风进行配比,

你这个小东西,劝你买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这个的,没必要自己做,自己做成本比较高,除非你是想批量山寨某产品,

我以前做‘光板线’的时候, ...

请教大吓有没有好的厂商介绍几个给小弟呀?

网友(点评):
小型烘箱,深圳、广东一带有,你得自己去看厂子与产品,没法推荐,会有纠纷的,

网友(2013-02-21):
我们公司貌似用的就是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