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轴向模数5的蜗轮,为何加工出来不一样?

楼主(2012-12-25):
      同样都是轴向模数5,压力角20度的蜗轮(配ZA蜗杆,蜗轮齿数68,为二级减速用,材料为10—1锡青铜)为何加工出来看着外形明显不一样?
     前面那个做工较好的是台湾原装机器上的蜗轮,后面那个是我们自己加工的,何为会有这种区别啊?还有就是前面的蜗轮配套的蜗杆装上去之后,高速运转没噪音,我们的装上去就有一点噪音,基本参数确定是对的,并且原装的这个蜗轮轮圈和轮芯不是热套上去加工的,而是轮圈和轮芯各自加工好之后直接锁8个螺栓紧固哦一下就可以了,而我们的是先热套后才滚齿的,感觉他们的做出来还不一定比我们的精度高呢。这种蜗轮箱是用在带锯机上面的,本身其实对传动的精度不是很高的。
     之前问过好几家加工蜗轮的厂商,他们很多也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有的说左边原装的蜗轮是修形过的,本人是新手,所以请教各位大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不知道呢

网友A:
最明显的原装的齿顶有个倒角,减少了啮入啮出的撞击。

网友:
滚刀

网友(点评):
你刀非彼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明显的原装的齿顶有个倒角,减少了啮入啮出的撞击。

有可能,